[活动] 转:高压开关柜正常使用条件

楼主(2011-09-04):
1.环境温度: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40℃(上限),一般地区为-5 ℃(下限),严寒地区可以为-15 ℃ 。环境温度过高,金属的导电率会减低,电阻增加,表面氧化作用加剧;另一方面, 过高的温度,也会使柜内的绝缘件的寿命大大缩短,绝缘强度下降.反之,环境温度过低,在绝缘件中会产生内应力,最终会导致绝缘件的破坏。

楼主:
2.海拔高度:一般不超过1000米. 对于安装在海拔高于1000米处的设备,外绝缘的绝缘水平应将所要求的绝缘耐受电压乘以修正系数Ka[ka=1÷(1.1-H×10-4)]来决定。由于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电器的外绝缘易击穿,所以采用加强绝缘型电器,加大空气绝缘距离,或在开关柜内增加绝缘防护措施。

楼主:
3.环境湿度:  日平均值不大于95%,月平均值不大于90%。

  4.地震烈度: 不超过8度。

  5.其它条件:没有火灾、爆炸危险、严重污染、化学腐蚀及剧烈振动的场所。

网友A:
楼主总结得真好,先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