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04):
断的是地线吧?那可不行。

应接一个双联开关,切断16V和5V电源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HWM回复。
本来是想着断电源线的,但是公司没有现成的DPDT的开关了,于是断地线。现在干脆所有直流电源接上,直接开关220VAC线路。只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之前断直流地线后,J3上还会有10V左右的电压?

网友B:
这是初中的几何题吧,为你的老师默哀。
只要把S0向左挪到节点的左侧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光断了地线,两个电源内部还是有电连接的。

网友D:
断掉公共地线,J3和J4的两个“正端”之间仍存在 16-5=11V 电压,J3的“正端”为正,J4的“正端”为负。
注意此时J4所接负载(芯片等等)中电流方向与正常工作时相反,这是不允许的,有可能使芯片等等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移到左侧 ,那我J3 不是完全导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 maychang回复:

maychang的回复通俗易懂、面面俱到,简洁而又不失严谨,如拨云见日,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