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3.5寸到7寸液晶屏的驱动IC推荐啊

楼主(2011-09-05):
请教高人,有没有好的3.5寸到7寸液晶屏的驱动IC推荐一下啊。我是第一次要做这个的硬件驱动,手上没有什么资料,大家给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既然在arm论坛.选择带lcd驱动的arm吧

楼主:
我选的是带有的,我想要省下其它的引脚还要用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刷新频率不高,要提高的话会占用较高处理资源,这个不好,所以想选用外接驱动的方法

网友B:
都带LCD驱动了,刷新频率就与处理器资源无关了吧.
想把LCD的脚拿去做其他用?难道你想用串行的LCD??

网友A:
有一些小屏是spi接口的,好像也有i2c的。不知道你想要的是刷新率还是刷图的帧率。如果想达到较高的帧率的话,可以选择并口的TFT-LCD的驱动器的模块,如果还想更省事,就选用串口的TFT-LCD驱动模块,目前有很多家公司都有,800*480的做的最快的可以到20帧以上,好像快接近30帧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