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滤除850Mhz频段辐射干扰

楼主(2011-09-05):
各位朋友好, 小弟目前在做一款音响, 支持Iphone3/4但是当插上Iphone3/4的时候打电话会出现死机现象, 目前找的原因是给CPU供电端的电压纹波大, 正常工作只有50mV左右但是当拨打电话到Ipone3/4的时候纹波可到了400mv, 因为想了很多办法, 加了滤波电解, 屏蔽Iphone连接线等, 没什么作用? 请问各位朋友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 谢谢了, 在线等/.

楼主:
各位朋友啊? 帮帮忙啊?为了这个快把工作整没了,

网友A:
加一级LDO试试

楼主:
楼上朋友我用的就是LDO, 但是平时还好一有电话,那纹波都成锯齿波了. 1.2V供电纹波达400mv了只有翘翘了 .

网友B:
你是不是做iphone的连接的hifi 设备?
如果是的话,那你的连接电缆要重新设计.

楼主:
我是用ipone连接到hifi设备的, 我就算没连接iphone, 只是把iphone放在该机器旁边都会死机? 现在是问题大了, 无解了 头也大了.

楼主:
关键是那该死的2g手机干扰大, 用3G的iphone没有问题/.

网友C:
按你的说法 手机放到旁边也会死机,那干扰就不是通过电源传导过去的。既然信号不是传导进去的,那电源端加LDO,电容什么的应该作用不大。个人感觉应该从EMC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机壳屏蔽、电源走线、复位走线神马的。
还有,3G没有问题可能是因为3G发射功率小。不要死抓850MHz这个参数不放。 另外,850M不是我国GSM频段,在我们这里GSM应该是900M和1800M吧。

网友C:
GSM通话时会有最大 2瓦@900MHz 时隙干扰, 1瓦@1800MHz时隙干扰。

网友A:
加壳接地吧
我自己的黑莓带上公车还能干扰语音报站呢

楼主:
10楼的朋友, 你那手机真是暴强,  接外壳地的话, 也试过不行, 而且ESD也会有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 该死的难题/

网友D:
CPU上面加一个屏蔽罩,然后屏蔽罩就近接电路板上的地端,有没有试过呢,再不行,整个电路板套上屏蔽罩也接地!

网友C:
楼主肯把PCB图贴上来的话相信会有解决方法

网友E:
这个问题主要处理方面应从EMC方向考虑!

网友F:
同意12楼的看法

网友G:
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当时搞的很头疼。用模电的方法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多多少少都会干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设备全屏蔽。或者牺牲一下你的功放的倍数吧

网友H:
源端加39pF,另外,怀疑楼主的测试。
电源应该测试电容的两端,也就是怀疑楼主的地没有夹好,其他不解释。

网友I:
你把原理图、PCB贴出来,肯定就可以解决问题。
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解决这个射频干扰是需要射频电路功底的。

网友J:
屏蔽、、、
用导电布或者屏蔽罩完全包住肯定有效果。。。
否则只能重新布板了。

网友K:
LS几位说得对,这个问题是手机接电话的时候,无线干扰造成的,你要转换方向。

网友L:
屏蔽措施必须要有!电源的带载能力太差,请从新选择DCDC电路

网友M:
纹波的频谱怎么样?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