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延迟线的使用

楼主(2011-09-05):
·····我对延迟线不太了解·那位大虾能够介绍一下·和使用方法·
我要对一个信号进行几微秒的延迟·
····用哪款型号的比较好·最好能够有使用方法·
先谢谢了·

网友A:
移相或者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延迟线的作用·我想知道延迟线的具体接法·和延迟线的型号·

网友B:
最简单是用RC阻容器件,取决于RC时间常数。
精确一点,可以采用FPGA/cpld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