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51操作系统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2011-09-05):
程序刚开始运行不久就出现:程序跳转到:STACK_ERROR  处(即:堆栈错误)
问题通过调试时发现。
PS:
编译用KEIL UV3;
MCU用8051F340;
编译后程序使用的内部RAM为81;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请大家支招...

网友A:
很简单啦……只要……

楼主:
楼上太省略了......

网友A:
LZ还没搞定?
1、只要看看你的RAM设定即可,多半是07FH(128字节),显然错误。应该设定为0FFH(256字节)。
2、建议你把你的RAM 图贴出来让大家学习,一看就清楚了。特别是最底部是7F还是FF。
3、论坛上RTX_51 最有发言权的是ayb_ice   。请教他没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