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循环接收数据

楼主(2011-09-05):
如何做到在一次中断中循环接收多个数据

楼主:
可不可以在中断中关闭中断然后用查询方式接收?

网友A:
使用DMA接收,关闭串口自己的中断,DMA接收到定长后中断一次

楼主:
我接受的gps信号,所有的信号时不定长的。考虑过用DMA但是不好处理。

网友A:
可不可以在中断中关闭中断然后用查询方式接收?
引用 网友B:

可以吧,但是这样做的效率行不,既然不需要中断,为何当初要开启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解答,用的还是中断一次接收一个数据,然后用状态机将需要的数据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