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调用问题

楼主(2011-09-05):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在函数入口处有指针调用,并且指向局部变量的时候,有时多级调用函数,返回的指针数据就会错乱,而如果指向全局变量,则不会错乱。

网友A:
不知所云

楼主:
举个例子哈
定义一个函数 void   tk(void)
             {
                定义一个数组
              uint8_t    ck[4];
                    调用一个函数
                 lk(ck);
                调用返回结果
              }

函数void  lk(uint8_t *mk)
      {}

如果把数组ck定义成全局变量,返回结果什么时候都正确,如果是全局变量,有时候就会错,特别是如果lk再次有调用其他函数用到这个指针就会更错。

楼主:
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呢。

网友B:
1)函数tk()定义为void,怎么会有返回结果?

2)如果lk再次有调用其他函数用到这个指针,再次调用什么函数?估计有访问溢出!

楼主:
tk 不会有返回结果,lk通过指针返回数据。返回到数组ck中。

楼主:
再次调用函数 在lk中有这样的函数  void lk(uint8_t *i)
                                                    {
                                                         zk(i);
                                                      }

就是局部变量数组的地址多次传递的时候就会出错。

网友C:
最后搞清楚,堆栈能有几级?不然你这个函数定义几个数组,那个也定义,还包括调用函数等等,没有个30级别的还真可能溢出。

楼主:
好像还不是堆栈的问题,我把堆栈设置大了一倍效果还是那样,我把堆栈减小,而且减少了一个传入变量,结果接正确了,哈哈,有些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