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大家帮帮忙:元件参数选择

楼主(2011-09-05):
我想根据别人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何确定材料清单里的元件的参数,譬如说额定电压,误差,元件材料,生成BOM表中只有封装和数值,没有以上参数,不知道怎么办,麻烦大家

网友A:
:lol没有办法。

网友B:
一般的板子器件 精度你选常规的就可以了,
除非是无线,频率,运放,分压等精度要求高的地方,楼主可以自己看图分析

楼主:
非常感谢老兄

网友C:
自己应当估计一下元件的功率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