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总线开关

楼主(2011-09-05):
求推荐一款总线开关
5V的1602液晶和3.3V的FPGA相连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总得告诉别人你要几位的吧

楼主:
8位或16位的都行

网友B:
这问题问的都没看懂

网友C:
74 xx 245

网友D:
如果FPGA为输出,那么可以直连,如果FPGA为输入而LCD的输出为弱上拉型也可以直连,强上拉的话可以用电阻分压,用千欧级的电阻,也可以用74LVC245做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