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栅射击穿问题

楼主(2011-09-05):
电路如1所示,这个电路我用G60N100时工作正常,但换个小电流的IGBT如FGA20S120M后,上电几分钟栅射极就会击穿,实际应用中CE电流很小,开关频率也不高,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IGBT一般是需要负压关断的,看图你的没有负压

楼主:
IGBT一般是需要负压关断的,看图你的没有负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最多IGBT不能彻底关断,发热大,应该不会栅极射极击穿吧

网友A:
母线上的高压会通过结电容耦合到栅极,这个耦合电压有可能击穿栅极,负压就是为了降低这个击穿的几率

网友B:
我认为和负压无关,栅射极击穿时,你的CE极是否也被击穿啊?

楼主:
我认为和负压无关,栅射极击穿时,你的CE极是否也被击穿啊?
引用 网友B:

CE没被击穿,我最纳闷的是为什么有的IGBT没事,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