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中颖的芯片

楼主(2011-09-05):
有谁用过中颖的芯片?SH79F165。因为看中它有20位的ADC,老板想用这芯片。这厂家听都未听说过,不是太敢用,又找不到理由。有哪位高手可指点一下

网友A:
中颖的单片机还是可以的,价格便宜,性能还行。
当然你要用这个要看你所应用的场合,最好你先和中颖的FAE沟通下。

楼主:
2楼大虾,多谢指点,我担心是抗干扰能力行不行

网友B:
做什么产品上的 中颖单片机的抗干扰应该还算可以

网友C:
中颖的抗干扰能力太强悍了,每个输入口都加高门槛施密特触发器,以至普通TTL电平无法可靠驱动~~~

在设计时要格外注意~~~

楼主:
想用中颖的芯片做温度检测如K耦、铂电阻等,以前用新华龙24位AD做过,检测是很方便,不用前置放大,但抗干扰太差,最终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