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样的电感能滤除50HZ干扰?

楼主(2011-09-05):
电路板的模拟地与大地相连,下雨时,会从地线引入50HZ干扰到模拟电路中。
如果不考虑对模拟部分的信号进行滤波,而只从该地线入手,是否可以加入大电感滤除50HZ干扰,是否合理?电感值如何选取?
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照你这么说,问题的关键并首先不在于干扰,而在于非雨天时可能地线接地不良。

排除并非接地不良,再考虑你现在的问题吧。

网友A:
建议:雨天或模拟一下雨天情景,之后断开地线看看是否存在问题。如果有,就另说了

楼主:
金属外壳丢在地上,是否是良好接触

接大地是必须的,应外在野外打雷时需要快速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