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正向电压

楼主(2011-09-05):
二极管一般给出的都是反向峰值电压,对于正向电压是不是也有个限制呢?

网友A:
引脚粗细决定了。

网友B:
正向就是电流限制,电压是随电流的。

网友C:
正向限制电流就限制住其它了

网友D:
加正向电压过来二极管就导通了,导通的压降(和正向电流有关系)所有二极管的规格书中也都有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