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源的通和断

楼主(2011-09-05):
我做了个板子,是对人体和环境某些参数的测量,由于有些模块耗电较大,所以,我想在需要测量某个参数时才给该模块供电,用面包板搭了电路,但出现了些问题。
电路如图所示:

但需要测量该模块的参数时,单片机IO口输出一个高电平,从而使光电耦合器导通,发射级电压接到后面的稳压芯片。问题是:当开关断开时,也就是没有后面稳压电路时,用万用表测得发射极电压为7点多伏,这个电压对5V稳压芯片供电应该是没问题的嘛!但是,开关接通后,稳压芯片不工作,这时测发射极电压才3点多伏,所以,稳压电路的接入使发射极电压有了很大的变化(电压下降了很多),这是为什么,请各位兄弟姐妹指导!

网友A:
光耦的传输比相对来说都不大,这个电路的带载能力是很小的,要提高带载能力得用光耦输出去驱动另一个三极管。

网友B:
光耦驱动能力不够
要接三极管扩流或者换输出电流更大的光耦

网友C:
4N25能有多大输出电流?你让它承担所有负载电流,太难为这个小光耦了。
如楼上二位所说,加支三极管扩流是正道。

网友D:
既然不要隔离,直接整个MOS做开关不就行了,还加什么光藕。

网友E:
直接驱动个Pmos来控制电源
如果要隔离,那光藕后端加个PMOS
再或者,你后端的电源IC是什么?是否有使能端?控制使能端也可

楼主:
谢谢2楼、3楼、4楼、5楼和6楼的兄弟们!我懂了,非常感谢您们的帮忙!

网友F:
输出电流太小,驱动不足。

网友G:
7楼乱发东西,被和谐了

网友H:
改用低电平驱动

网友I:
来看看顺便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