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2007封装库转移的问题

楼主(2011-09-05):
假如PADS2007 Layout中有两个封装库A和B,想要将B中的封装全部转移至A中(A和B中没有重名),转移后B中的封装可以保留也可以不留。请问有哪些比较快捷的方法?

网友A:
先把A全部放到PCB,然后全部存到B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方法也可以,封装不多的情况下也还行。

想了解下有没有其他快捷的方法呢?

楼主:
了解到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了,就是利用封装库的Export和Import功能。
看来要结贴了,准备散分~

楼主:
哎,分都没人取啊。。
送给pa2792版主啦,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