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支支招啊

楼主(2011-09-05):
请教大家,在protel DXP中,元件标识符自动生成都是从0开始的,比如c1,c2,c3。假如现在我从300开始生成,生成后为c301,c302,c303,这样行吗?望大家支招呀。。。。

网友A:
搜索下我写的拼版教程,在21IC 或者百度搜索 pa2792 拼版

网友B:
每张图纸可以单独标号,但一张图内分几段可能不行。

TOOL-annotate-高级选项里可以设置起始数

楼主:
胖哥,咋没有呢。。。。

网友A:
你放置第一个的时候TAB键,把他改为C301,下一个放置的C就是C302了。

楼主: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原理图已经画好了,放置完毕了,标号已经被我重置了,从0开始编号的...

网友A:
那个重置方法只能是从0开始的。

楼主:
那不就悲剧了?

网友B: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原理图已经画好了,放置完毕了,标号已经被我重置了,从0开始编号的...
引用 楼主:

谁告你只能从0开始啊,我上面的方法白说了啊,汗!!!

网友C:
第一个Table设为301,以后直接放!

楼主:
9# cardio 你说的那个里面我没有高级选项,你能否截一个图给我。。。。

网友D:
试试看,应该可以!!

网友B:
设计都是这么做的啊。一快大板分几个部分,分别画在几张SHEET上,组成一个PROJECT,各张SHEET就各自排序。

网友A:
:L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我还不懂这招。

网友E:
层次图都这样搞的……
我画的图纸极少有一个子图元件数量超过100个的,所以每个子图的元件标号都从“图纸号*100”开始,像12楼那样批量重命名。这样无论是PCB布局布线还是焊接维修,查找元件都很方便。

楼主:
但是我这个没有这个呀,我这个DXP好像没有你说的这个选项。。。。悲剧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个方法非常好,在调试的时候查找元器件很方便,以后也试试,不过我一般都是J+C直接定位找到要找的元器件看在PCB中的大概位置,然后在板子上直接去那个地方找

楼主:
搞定了,这就截图。。。。DXP中的上面的是用的99SE的

网友G:
PADS有没有这种设置?

网友H:
还用dxp,升级到AD9很强大的说

网友I:
搜索下我写的拼版教程,在21IC 或者百度搜索 pa2792 拼版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日志了,基本我们现在拼版都是这么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