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场效应管MOSFET的影响?

楼主(2011-09-05):
(无正文)

网友A:
温度对场效应管的影响去看这个场效应管规格书中的温度特性图就知道了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就有Rdson和Vgs这些参数。至于会不会影响功率的放大?功率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那要看你的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