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静态电流较小的双向迎宾器电路!

楼主(2011-09-05):
各位大虾:大家好!
本人是个菜鸟!
求一款可识别人进出的双向迎宾器电路
要求静态电流不要大于100UA
三节电池(4。5V)供电
能提供电路图的当然最好
能能提供的给你方案,或指点一下用什么IC也行!
在这里多谢大家了!

楼主:
2# tyw ytm
谢谢您的回复,能不能说详细点。其实我是打算用红外探头做的。但是红外探头出来的信号太弱是不是仅通三极管放大,不能驱动单片机使单片机发生电压变化。
如果要加一级功能放的话,请问用什么功放,静态电流最小,因为我还要考虑这个问题。静态电流不能太大。
上述问题,请再加指点,谢!祝您生活愉快!全家幸福!

楼主:
有没有人在啊,指点一下。用什么IC来放大这两路探头的信号

网友A:
这是俺以前厂里防小偷做了自已用的.
你用电池供电,可把324运放换成cmos的.参数再调整一下.
原理图及源程序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ndshake 太感谢你了!还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因为我以前没有用过人体感应探头,不知道用一个 COMS放大后的信号能不能驱动单片机。一级放大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型号推荐一下。(尽可能便宜,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卖不上价格)
2、信号在经过放大后,需不需要整流呢?再去控制单片机的触发引脚。
3、如果要能识别方向是不是一定要两个探头、两个COMS管组成的电路才行
4、我现在做的单片机是:有两个触发引脚。当其中一个变成低电位时另一脚锁定输入无效。只有等放音完毕后IC复位。此时又可进入输入有效的工作状态。
我还有一个相似的贴子,你也随便回复一下!我把分都给你(分少哈,不要见怪!)

楼主:
一级放大可以吗?用什么型号的CMOS管啊:funk:
我这里仪器比较少,不太方便调试!所以请再指点一下!希望一次打样PCB就能基本成功

网友B:
100UA,比较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在不行300UA了,有没有什么型号的可以推荐一下,谢!:handshake

网友C:
实测用MSP430f2013做的检测只有20uA左右,这个TI的网上有资料。

网友C:
t叔这个光是R6上的消耗就不止15uA吧,我这里R6是用150KR,压降是约1.2V,折算8uA。

楼主:
:(,那我不是要用两个KT-003才可以吗。这样成本会增加很多的。
有没有其它的IC可以用一个IC搞定两路信号放大的啊
或是CMOS管一级放大行不行呢能不能实现。如果可以有什么型号的管子没有
只要静态不大于200uA就好了。
成本问题还是一定要考虑的。请再指点一下!
请说的明确一点,我是个菜鸟!呵呵!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不是要用两个KT-003才可以吗。这样成本会增加很多的。
有没有其它的IC可以用一个IC搞定两路信号放大的啊
或是CMOS管一级放大行不行呢能不能实现。如果可以有什么型号的管子没有
只要静态不大于200uA就好了。
成本问题还是一定要考虑的。请再指点一下!
请说的明确一点,我是个菜鸟!呵呵!谢!

网友A: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