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看待这几款芯片

楼主(2011-09-05):
最近再做一个数字可调电源,26V转到5V,前两级用的LM2576,把26V降到6.5V左右,本来打算用个1117-5V再次降到5V的,可是突然发现买的芯片封装和那个稍有不同,所以现在根据已有芯片有这么几个选择?LM7805,LM2940,SPX29151T5,看看来看去,不知道怎么选择了?不知道用过的那位有事么建议?5V电源用作MOS管子的栅极电流不大的,主要是噪声尽量的小就可以了,求指导啊!!

网友A:
噪声要小就应该采用LDO做最后输出级

2940 7805都可以 噪音更小的LDO也有

楼主:
麻烦二楼给介绍几款比较实惠的低噪声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