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ARM启动程序问题

楼主(2011-09-05):
GBLL    THUMBCODE
[ {CONFIG} = 16
THUMBCODE SETL  {TRUE}
     CODE32
THUMBCODE SETL  {FALSE}
    ]

[ :LNOT:THUMBCODE
   bl Main ;Do not use main() because ......
   ;ldr pc, =Main ;
   b .
    ]

    [ THUMBCODE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orr lr,pc,#1
   bx lr
   CODE16
   bl Main ;Do not use main() because ......
   b .
  CODE32
    ]

网友A:
ARM有ARM和Thumb两种指令集,这段启动代码主要就是根据设置来判断是启用哪种指令集的
[ ]这种符号是他的汇编语法,看着比较怪,其实就相当于if...e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