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时遇到一个很古怪的问题

楼主(2011-09-05):
我在自己公司的板子上调试的时候发现往芯片里下载代码时下载器一直处于断电上电再断电的过程中,无法烧录进去。我将电源和地短接一段时间,然后立刻插上烧录,偶尔会成功一次。我猜想烧录过程是上电-断电-上电烧录这个过程,但是我们的板子上电容比较多,造成断电过程没有彻底断掉然后就开始上电烧录,所以造成这个问题
不知道各位在开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来自 2楼

楼主:
当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没有用
找到问题所在了,去掉一个稳压电容就可以了,是电容造成电压没有降到0.希望我的经验能对诸位的开发有所帮助!
2# jxin

网友A:
下载用的P1.0 1.1 用作其它用途了么?

网友B:
楼主真好,把经验分享给大家,给你加酷!

网友C:
电路中的芯片耗电少,电容多,导致复位脚放不掉电.一个常用做法是上接电阻并二极管,让系统掉电后,马上把复位脚接到地.
LZ可以再试试,辛苦一下,然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也想知道不去掉电容,并二极管的方式有没有效果.

网友D:
好,不错的资料,

网友E:
加二极管  给电容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F:
9楼是正解,反向放电

网友G:
9楼“反向放电”和5楼说的“一个常用做法是上接电阻并二极管,”说的是一个意思,高电平时,二极管截止,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突然转为低电平后,二极管倒通,实现给电容快速放电,

网友H:
用电容短路的方法给电路放电后,在进行烧录。

网友I:
去掉一个稳压电容就可以了啊?

网友J:
顶,这个板主负责....帧子的内容都认真看.

网友K: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楼主:
恩,加二极管的方法是可以的!
5# 草履虫

网友L:
具体该怎么做呢。能否发点电路图看看啊,直观些。

网友M:
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分?

网友N:
进来学东西的

网友O(2011-10-11):
电容充放电的问题。细微的问题有时很重要

网友L:
板子有漏电地方吧,不能复位,所以就不能烧录了。

网友P:
没遇到过呀,这个以后得有用了,学习!

网友Q:
加二极管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如果电容没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去掉。不过复位电路本应做到连续开关机反映迅速的,这个可以用仿真工具模拟

网友R: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S:
学习了,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T:
给我提醒了

网友U:
真是个经典的问题

网友V:
感谢楼主分享。
在用430时遇到同样问题,也是电容太大放电不完全导致的。

网友W:
电容太大放电不完全

网友X(2011-11-12):
飘过~~~~~,学习一下

网友Y:
飘过,进来学习一下,看看大家怎么说的

网友Z:
受教匪浅

网友AA:
线路问题 电源没给下载芯片断电

网友AB: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AC:
容易把芯片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