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反相器是不是推拉式输出电路。

楼主(2011-09-05):
RT!!!
CMOS反相器也满足在稳定状态下一个导通另一个截止的规定,那他是不是也是推拉式电路或图腾柱电路?

楼主:
非常感谢。数电课本上上先介绍的CMOS,然后介绍的TTL,可是直到TTL这一块才提出推拉式概念。而在CMOS这一块却一直在强调互补。现在有大侠的肯定答复,我就没疑虑了。
2# maychang

网友A:
注意CMOS也有OD输出。

网友B:
3楼:
所谓数字电路,其结构仍是模拟电路课程中的电路,只不过工作于不连续的开关状态就是了。
这部分内容,本来应该在模拟电路课程中讲推挽放大器时就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