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出现fatal error :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

楼主(2011-09-05):
我焊接的430的小板子,下载出现fatal error :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下不进去程序啦:( ,急需帮忙,高手指点,是不是焊接有误。。。

网友A:
能不能描述详细点
1. IAR的版本?
2. 下载的工具?
3. 你小板子的外围电路图,包括和下载器连线的图。

网友B:
焊接有沒有問題 是可以看出來的 請仔細檢查

网友(2017-11-20):
仿真器选择有问题  在optiones -> debugger-> FET debugger 里的setup connection里选择你自己使用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