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ttl和coms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1-09-05):
我在网上查看了一下,
说:
CMOS是场效应管构成,TTL为双极晶体管构成
COMS的逻辑电平范围比较大(5~15V),TTL只能在5V下工作
也就是说ttl电平是三极管构成的,那么,三极管也可以使高于5v的电压供电啊(例如15),也就是说,ttl输出的电平也可以到达15v啊,为什么说ttl只能5v呢?

网友A:
这是一种人为为规定,就象你的宝马可跑200公里/时,但进了市区,限速60公里/时.

TTL电平 - TTL电平定义
数字电路中,由TTL电子元器件组成电路使用的电平。

电路的第一代是电子管,第二代是晶体管(Transistor Transistor Logic),这段时期,集成电路发展迅猛,各大厂商竞相出台自己的电平标准,导致各芯片之间的连接出现一些接口电路,这也导致额外的浪费,后来各大生产商统一了晶体管的集成电路的端口电平的范围,这就是TTL电平!

TTL电平 - 规定范围
电平是个电压范围,规定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楼主:
1.ttl是不是就是三极管电路啊?
2.那不用ttl做出的芯片,但是实现和电平一样的,是不是也算ttl电平啊?

网友B:
TTL是三极管-三极管逻辑。不能说TTL就是三极管电路。
不用三极管做出的芯片,若输入输出满足TTL电平要求,叫作与TTL电平兼容,例如74HCTXX系列。

楼主:
1.那有一些芯片,是3.3v供电,io口也是3.3v高电平的,这个又属于什么电平呢
2.所说的电平模式,是指输出还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