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感发出叫声

楼主(2011-09-05):
NCP3063,BOOST电路,24V输出,电感100UH,输出电容600UF,频率100K。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感发出声音,如何解决?

楼主:
当我把电感减小时,声音会小很多。

楼主:
但减少电感时,电感饱和有些发热。
是不是因为反馈回路频率不稳定,产生了低于20KHz的频率,从而产生了声音。
如果是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
进行频率补偿???

网友A:
上图,估计是补偿问题,不上原理图,怎么知道,连拓扑都不知道

楼主:
原理图,前面的略了

楼主:
反馈忘了截进来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一下呢??
减小电感,电容,声音会小点,但是电感减小,电感好像饱和了,有点发热,电容减小,输出纹波会较大。减小电容c9,加大开关频率,但MOS管会发热。
我在电感两端并了个0.33uF的CBB电容,声音小很多,这会有其它的问题吗???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楼主:
这是由于NCP3063的工作原理决定的,电流是断续的,空载时,测得的频率为200Hz左右,重载时(0.5A),测得频率为1.2KHz左右。在音频范围之内(20~20KHz),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哪位大侠给点提示

楼主:
怎么没人过来回复一下呢

楼主:
如何解决响声问题,

楼主:
我一直在等待一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B:
反馈不稳,造成脉宽一直在调整,进而造成电感的磁致伸缩效应,所以,就电能转化为机械能,于是电感就叫了,当然,在人耳朵的频率范围内才能听到,你听不到,不代表电感没有“声音”。:D

楼主:
to 15L
NCP3036不是脉宽调制的工作方式,当负载固定的时候,通过电感 的不连续电流频率为固定的,但其频率正好在人耳的声音范围内,所以才听的到声音。

网友C(2015-08-04):
引用 网友B:
反馈不稳,造成脉宽一直在调整,进而造成电感的磁致伸缩效应,所以,就电能转化为机械能,于是电感就叫了, ...

怎么能让反馈稳呢?我也遇到可这样的问题,脉宽一直在调整,电感吱吱叫个不停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 15L
NCP3036不是脉宽调制的工作方式,当负载固定的时候,通过电感 的不连续电流频率为固定的,但其频率 ...

这是我的 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