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告诉光耦的一个参数-cmr

楼主(2011-09-05):
(无正文)

楼主:
d顶起求解

网友A:
这个描述的是光耦电流隔离放大能力,实际有可能小于1.强调hignCTR ,就是电流的放大能力强呗。

网友B:
CMR就是共模抑制比,你理解的没错。
因为这个光耦是传数字信号的,没有CTR这个参数。3楼你别不懂装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