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下面的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楼主(2011-09-05):
(图片)

楼主:
大虾们,帮个忙分析一下,C10时做什么的?:lol

网友A:
C10目的是令三极管发射极与C9C11联接处交流等电位,如同C12目的是令三极管基极与地线交流等电位一样。

网友B:
C10为反馈电容。振荡电路普通,没啥好说的。倒是D5、Q3等器件构成的震荡指示电路可以关注。最好在Q3基极与发射极接个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问题是哪两个电容与电感构成电路的电抗器件?能不能帮忙画个交流等效电路?

楼主:
D5 Q3组成的是一个开关电路。:D

网友C:
耦合作用吧

网友A:
5楼:
与电感构成LC回路的是C9和C11。
C9和C11相联接处、C9上端(电源正端)和C11下端,共3点。
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要求三极管集电极和基极占三点中两端的点,发射极占三点中间的点。而且要求发射极到基极那个电容较大,发射极到集电极那个电容较小。

楼主:
Thanks everybody !
回7楼,D5 Q3组成的是一个开关电路。当振荡开始D5因负半周而导通,q3导通。C7时积分电容确保Q3在正半周导通。

楼主:
8楼:振荡频率怎样求得?

网友D:
要形成振荡有两个条件,一是正反馈,二是开环放大倍数大于1,
因此由L,C9,C11构成的LC回路必须提供180度的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