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定位模块咨询

楼主(2011-09-05):
准备选择一款北斗“或者”GPS卫星导航模块,不知道哪位比较熟悉,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北斗目前还没听说商业应用
要找模块,可以看看这 ublox 6m 模块

楼主:
有北斗与GPS二合一的双模模块,占用CPU资源有点多,并且用在一般工业设备上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所以想选择北斗或者GPS单模式模块。

网友B(2019-04-19):
泰斗定位芯片模块,完美替换ublox,替换简单,性价比高,有兴趣加Q23103069,提供各种支持

网友C:
司南的板卡很好用,就是贵,不知楼主的要求定位精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