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11-09-05):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大功率MOS管

网友B:
场效应管吧  或是什么晶闸管之类的  上面有型号可以查到

楼主:
功能像是个直流电源开关器件。
引用 楼主:

这个元件的功能类似电源开关,导通了,后面的电路才有电。
但不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C:
这类的器件太多了,根据你的描述,三极管,MOS管的可能最大,
你量下,确认是npn还是pnp型,范围可以再缩小些,
另外,可以拍张清楚点的照片,虽然表面划了一道,仔细看看,应该也还可以的

网友D:
把上面的型号找出来就知道是什么了
不然的话就分析电路或用表量一下也知道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