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讨论

楼主(2011-09-05):
迟滞比较器在上电状态下,调节反相端电压V-至VL,输出翻转;将V-电压再调高一点,高于略高于VL,这时断电,再重新上电,大家觉得输出端VOUT应该是什么电平?
我试了许多芯片,几乎每次都是高电平,有没有人能让它保持低电平的方法?

网友A:
你要说明下正相端是如何接的?

网友B:
将V-电压再调高一点,高于略高于VL
这个没说清楚

网友C:
迟滞比较器(施密特)不是非易矢性**器件,鉴定完毕。

网友D:
楼主还没理解迟滞比较器的含义。

楼主:
感谢大家,我想知道的是,开机状态怎么保证呢?有没有方案?

在下限附近时,开机瞬间你的V-是比V+低的,所以每次都是低;同理在上限,V-就是高于V+;所以它输出低电平,滞回区间是在上电调节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那和上电是不一样的,即便是**性器件,初次上电的状态又如何保证呢?

楼主:
你要说明下正相端是如何接的?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我贴不出来,公司限制,描述下:
1、单运放,正电源供电,正向端接15V基准(TL431设计的),
2、滞回区间通过两电阻(正反馈)设置,
3、负端采用NTC设计,模拟时通过可调变阻器调节。
举个例子:
我设定点为-20度开启,10度关闭,那么在我调节电阻(即温度变化)在-20~10反复变化时,输出电平的确很规律:-20变高,10变低。
但是当我把温度调整至-18或者比较接近-20时,断电再上电,这时输出端始终是高电平,因为这时候V-已经低于V+了,

我现在不希望它上电就是高电平,有没有办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