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TASHEET上的几个接口说明的翻译

楼主(2011-09-05):
GPB0:Bidirectional I/O pin. Can be enabled for interrupt-on-change and/or internal weak pull-up resistor.
A0:Hardware address pin. Must be externally biased.
INTA:Interrupt output for PORTA. Can be configured as active-high, active-low or open-drain.
一个I/O口,一个地址口,一个中断口,我想知道每个口最后一句话怎么翻译,最好详细说下,并解释下所说名词的意思。比如中断口最后的翻译是开漏,就是漏极开路,外部电路应该怎么连呢?谢谢啦

网友A:
狗狗翻的屁

GPB0:双向I / O引脚。可以启用的变化中断和/或内部弱上拉电阻。
A0:硬件地址引脚。必须从外部偏置。
INTA:PORTA的中断输出。可配置为高电平有效,低电平有效或开漏。(需挂上拉电阻)

网友B:
比如中断口最后的翻译是开漏,就是漏极开路,外部电路应该怎么连呢?

常规情况该怎么连就怎么连

网友C:
GPB0:双向I/O口。可为其设置电平翻转中断及/或内部弱上拉电阻。
A0:硬件地址口。必须进行外部偏置。
INTA:PORTA的中断输出口。输出方式可配置为高电平有效/低电平有效/开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必须外部偏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启用的变化中断和/或内部弱上拉电阻。这句怎么理解?

楼主:
高手指点哈

网友D:
A0应该是必须连接0或者1,不能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