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零比较器比较出来的信号驱动能力

楼主(2011-09-05):
从过零比较器比较出来的信号!用电压表打是4.6、7V但是怎么连五付的继电器都不能驱动呢???真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楼主你很强,请你看下数据手册比较器的驱动能力是多少,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又是多少,两者差多少倍。

网友B:
看过实际电路再说

网友C:
真的很强,认为有电压就一定能够驱动负载。楼主电子还没入门。

网友D:
厉害,有点像当初的我...

楼主:
就这个图

网友E:
估计大家都没想到 lz没接上拉电阻

网友F:
楼主确实没入门,339是OC输出,要加上拉才有高电平输出的
不过即使接了上拉电阻也驱动不了继电器
外面加个三极管吧

网友G:
LM339输出那里用三极管加一级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H:
建议基础教材可以看看

网友A:
估计大家都没想到 lz没接上拉电阻
引用 网友E:

接了上拉能驱动的,我赶过来请你吃饭。

网友E:
接了上拉能驱动的,我赶过来请你吃饭。
引用 网友A:

请我吃饭吧...........
有些继电器驱动电流很小

网友I:
何必较真!飘过。。。。。

网友A:
呵呵,你看楼主像用信号继电器的么?

网友E:
;P看来俺吃不上斑竹的饭了,继电器的位置接的就不对啊

网友J:
ls观察力很仔细

网友K:
驱动能力是器件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光是电压要够,最重要的是驱动电流。楼主可以看一下继电器的工作电流是多大,然后假设你的电路能够工作,电流是多大,就知道为什么不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