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w白光LED6个串联,单片机输出PWM信号调光,恒流应怎么设计呢

楼主(2011-09-05):
菜鸟请教:3.5v/3w白光LED6个串联,想采用单片机输出PWM信号进行调光,恒流部分应该怎么设计呢,大家能够给些建议吗!
      初步打算用TL431  LM358  mos管搭建一个恒流电路,就是不知道如果恒流电路中再接入一个MOS管,通过PWM信号,控制G级来实现调光,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电流值怎么计算?

网友A:
恒流?光就变化不大了,,,还能调光啊?!:lol

网友B:
采用三极管或mosfet管加电流取样,来实现恒流控制;或使用升压式BOSST芯片来实现,可以带PWM控制的那种。

楼主:
恒流?光就变化不大了,,,还能调光啊?!:lol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恒流,那么在占空比到100%的时候,会不会存在过流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采用三极管或mosfet管加电流取样,来实现恒流控制;或使用升压式BOSST芯片来实现,可以带PWM控制的那种。

TL431 +lm358+mos管,就是现在考虑的;用过一款带pwm的LED外置MOS调光芯片,干扰太大,所以想换个思路!

网友C:
供电电压多少?
压差大的话就用DC-DC LED驱动芯片吧,压差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线性恒流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指点!
输入电压是24v
采用DC-DC驱动芯片,可以实现单片机调光吗?有没有合适的芯片资料提供一下呢!
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上传一个恒流的电路图,想在恒流部分加入一个mos管,pwm信号控制该mos管的G极,实现调光。不知道是否可行。
恒流部分的图来自网络,Q2是新加调光mos管,pwm信号加在R8左端。

网友A:
调光方法:恒压供电,然后PWM控制导通占空比(调电流)

网友C:
很多DC-DC的LED驱动芯片本身就带PWM调光端口(有些公用EN控制脚)
降压式的LED驱动太多了
NSC就很多这种片子,如LM340x系列
便宜的话,MPS也有不少,如MP248x系列
另外,TI\LTC\MAXIM\PAM等公司也一大堆
具体型号上这些公司网站看看

网友D:
如果你要用PWM调光的话,要做一个三角波或者是锯齿波发生电路,采样回来的电路RC低通滤波接负反馈回来以后与三角波或者是锯齿波比较输出PWM信号.
用单片机控制的话,直接采电流,用PID算法控制电占空比.
其它PID也是非常简单的.普通的单片机完全能胜任,关键是参数的整定比较麻烦一点.
对LED灯这种基本上没什么变化的负载,整定也不是难事.多调一下就OK了.

网友E:
看看这个 我们正在用的 应该差不多

网友F:
LZ设计的电路挺好的。上面的MOS用来PWM做亮度调节,下面的MOS用来限流,保证LED不会烧毁。如果是考虑干扰的话,支持。
只是你的那个TL431和24V之间串的限流电阻,可以考虑换一个更大一点阻值的。从你的设计思路看,不算是菜鸟了。
你的电路我顶你。
另外R2两端最好稍微加一个小的瓷片电容.

网友G:
以前见过用CP2122做过PWM控制LED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给我提了这么多建议!
-------------------------------------------------------------------------------------------------------------------
10楼: 调光方法:恒压供电,然后PWM控制导通占空比(调电流)
你的意思是:恒压,然后PWM调光,不需要恒流电路,这样可靠吗?如果我不把占空比调到100%比如调到95%(也可能小于这个值),人为的设定一个低于LED最大工作电流值,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就不需要恒流了?
-------------------------------------------------------------------------------------------------------------------
11楼:进口的片子太贵了,货源也是个问题,不打算考虑,谢谢!
-------------------------------------------------------------------------------------------------------------------
12楼:如果你要用PWM调光的话,要做一个三角波或者是锯齿波发生电路,采样回来的电路RC低通滤波接负反馈回来以后与三角波或者是锯齿波比较输出PWM信号.
用单片机控制的话,直接采电流,用PID算法控制电占空比.
其它PID也是非常简单的.普通的单片机完全能胜任,关键是参数的整定比较麻烦一点.
对LED灯这种基本上没什么变化的负载,整定也不是难事.多调一下就OK了.

PWM信号由单片机提供,直接采电流,用PID算法控制电占空比,是个不错的思路。是不是可以认为,采用带AD的单片机,采集电流信号运放放大,然后输出不同的占空比去控制mos管,从而控制LED的电流?和我对10楼回复的那个思路近似?
-------------------------------------------------------------------------------------------------------------------
13楼:我用过和你的电路类似的芯片方案,干扰太大,可能是布线问题,也可能是我水平问题,干扰不好处理,所以不打算用,想换个思路,找个干扰小的电路。
-------------------------------------------------------------------------------------------------------------------
14楼: LZ设计的电路挺好的。上面的MOS用来PWM做亮度调节,下面的MOS用来限流,保证LED不会烧毁。如果是考虑干扰的话,支持。
只是你的那个TL431和24V之间串的限流电阻,可以考虑换一个更大一点阻值的。从你的设计思路看,不算是菜鸟了。
你的电路我顶你。
另外R2两端最好稍微加一个小的瓷片电容.

      过奖了,水平确实太菜,折腾很久实在搞不定,才到这里寻找大虾帮忙,感谢你的帮助与指点。电路是我在一个恒流电路的基础上改的,感觉思路上应该是可行的,我用电路仿真测试过恒流没问题;不过在加入了Q2 mos管后,感觉控制上还是有些问题,占空比开到100%,电流在占空比开到一定程度后,电流不变化了,仿真报错,会不会是PWM信号幅度太低,不能够可靠驱动mos管?能不能在多给些指导,说的更细些。加入的那部分电路,应该怎么修改一下,使其更完善和可靠?
-------------------------------------------------------------------------------------------------------------------
15楼:查了资料看看,这个好像是个升压用的,我这里用的是降压电路。
-------------------------------------------------------------------------------------------------------------------

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WM控制MOS管输出的电流,用直流电流档,测量是否不准,那么应该怎么计算输出电流呢?

也欢迎大家就这个问题,提出更新的意见!

网友H:
LM3414性价比较高,可以联系我,呵呵

网友B:
既然楼主你想用你那个电路也未尝不可,但电路需要改进。
1.IRF530至少也要2元/个(只IR正品),你用两个其实是个浪费,一个完全可以解决;
2.358你只用了一个门,另外一个门干嘛去了,如果木有其他用途,就拿来做取样电流放大。这样,一来可以减少电阻上的损耗,二来可以提高恒流的精确度;三来可以避免前级调整电阻受时间的影响而导致恒流值发生改变;
3.要计算电流很简单,看你取样电阻上的电压,然后除以电阻值,再乘以占空比。

网友D:
用单片机做PID,电流一定要滤成直流,如果没有A/D的话,可以用比较器转为数字信号,做模糊控制。
用PID比较省钱,而且比较有技术含量。
LZ的图如果控制上面那个MOS管的信号是PWM信号,而采的电流也会是脉冲电流,那整个控制会乱掉的。
LZ的电路只能做模拟控制,而不能做PWM的数字控制。

网友I:
楼主做的是汽车内部灯光?

网友J:
找一个带PWM驱动的白光LED驱动芯片就好了,一般廉价的都自带MOS。

网友J:
你的是需要升压还是降压方式?

网友F:
如果电路的pwm用mcu的io直接驱动的话驱动电压有可能不够.至于占空比大的时候电流不变有可能.由于在外出差.没有办法发图.明天帮你改下试试

网友K:
这个没有什么,单点,PWM+三极管+运放。如果用MOSJ就浪费了

网友L:
3w的LED额定900mA的电流呢,你还用线性恒流?

既然用了单片机,为何不用采样电流然后PWN调整到预定值的方法?

网友A:
:lol    XWJ 真是个牛哥!

网友M:
帮顶了。。 不错。

-----------------------------------------------------------------------------五寸平板电脑 7寸平板电脑 2011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品牌排名 触摸开关  平板电脑推荐

网友F:
如果非要用这种线性电路,且要用MCU的PWM直接控制亮度, 解决IO有可能打不开MOS的现象,可以将电路改成下面的接法.(将原来的Q1,Q2互换, TL431的C接入位置改变一下)

上面这种电路的缺点:效率相对低, 内部耗大,导致发热量高.
3.5V * 6 = 21.5V
占空比:100%的时候, MOS管和电阻消耗的功率: 2.5V * 0.9 = 2.25W.
至于说PID调节有技术含量的说法,不敢苟同. 什么叫技术含量, 用相对简单的办法就能够实现的东西,非搞得那么复杂. 用大**打打坟子难道就叫有技术含量.
如果用BUCK的方式实现,效率相对会高一点点,但是这个电路的效率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只是差了一点, 但整个的电源的效率也到了86%. 除非选一颗比较好点的DC-DC芯片,否则的话,效率不一定高到哪里去.

网友N:
LED 现在可以用 恒流二极管或三极管做

楼主:
谢谢大家!
感谢草覆虫,还给出了图,我搭电路试试看。谢谢你,太热心了!1:handshake
支持你的观点,电路不一定越复杂越好,主要是能够解决问题,简单的思路,能够解决复杂的问题,是我的追求。不求新!实用最好!

网友D:
如果非要用这种线性电路,且要用MCU的PWM直接控制亮度, 解决IO有可能打不开MOS的现象,可以将电路改成下面的接法.(将原来的Q1,Q2互换, TL431的C接入位置改变一下)
上面这种电路的缺点:效率相对低, 内部耗大,导致 ...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很乱,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反馈和执行器,
框图一定是图1所示,而你的闭环系统变成了图2,应该不会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另外,PID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普通的单片机就能做了.不是什么大**打蚊子.
如果一定要用硬件去解决的话,一定要如图1所示,用比较器搭一个文氏振荡电器,产生三角波或者是锯齿波,控制PWM的占空比来调光.

网友F:
我认为LZ的电路是建立在限流(恒流)的基础上, 可以防止电流过大,烧毁LED. 电路本身是一个纯硬件的电路,无论MCU正常和不正常, 都可以保证LED能够不被损坏.

我不知道你对LM358的那个电路是怎么想的. 你所认为的不稳定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LED通常被损坏一般会是功率坏,即工作电流过大.而采用恒流电路的最根本的目的是防止过流,保证LED在MCU控制失控的时候(包括上电复位期间)也能够安全工作.
另外,其实LZ和我的电路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主要的区别是LZ的IO控制时候MOS开关的电压高一些,因为下面的Q1的VD(即上面的Q2的VS)电压不是0,最小的时候可能也要有2.5V, 所以会导致Q2的VG开启电压高,且不确定.如果将两个互换,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D:
我认为不稳定是因为这个闭环的系统只有一个环,就是用R4反馈电流,LM358是执行器,调整电流,而来自MCU的PWM信号是其中的控制信号,并没有参与到这个环路中去.
要稳定的话,有两种方式,一是PWM信号参与到这个闭环中,另一个是两个闭环.
PWM控制信号再构成一个闭环.

网友F:
呵...
LS从哪里得出什么一个环,两个环的稳定呀? 理论基础在哪? 还是LS自已这么认为的? 稳定不稳定要有理论依据,不能想当然.有这样的理论, 也是有针对的应用, 是分场合的.
我知道, 一些应用闭环要好一些,可靠性高,稳定性高,安全性也好. 那要看场合和应用.不是一种理论适用所的东西.

网友D:
控制系统理论再加上个人理解,是万变不离其宗的理论,不论是自然科学,工程应用还是社会科学都可以用上控制系统理论.呵呵,要恒流就一定有闭环.

网友D:
我觉得电路应该这样设计:
1.MCU输出PWM信号,这个PWM信号经RC积分网络以后形成直流,PWM信号占空比为alpha,而单片机电压设为5V,直流电压为5*alpha。
2.用100mohm的电阻在负端采样LED电流,LED电流信号也为PWM信号,采样信号经RC滤成直流,设LED平均电流为I。
3.1产生的信号经电压跟随器输入运放同相端,2产生的信号经放大以后输入运放反相端。假设单片机输出电压的放大比例为k1,LED平均电流转变为电压并放大的比例为k2,可以得到运放的输出电压为u=k1*alpha*5-k2*I.
4.3输出的信号输入比较器反相端,三角波发生器产生的信号输入比较器同相端,产生出用于控制LED的PWM信号。设三角波发生器的信号幅度为0-5V,PWM的占空比duty=(k1*alpha*5-k2*I)/5
5.PWM信号控制MOSFET,MOSFET的D极串接电阻及LED灯,所串电阻大小为R,则平均电流为(24-3*1.2)/R*(k1*alpha*5-k2*I)/5=I.
6.当I增大时,duty减小,导致I减小,所以实现了负反馈控制。
7.由5可以求解出I和alpha关系,通过MCU控制alpha实现不同的亮度,而反馈系统使LED电流恒定,调整k1,k2可以得到最效的控制效果。
另外,这个电路完全可以用单片机完成的,我极其赞同xwj的观点,用单片机吧.不一定要PID,只用P就好了.只要一条语句就搞定,设定的占空比为A,实际输出的占空比为B,电流A/D采样值为C,只要做B=A-k*C就OK了,没有硬件乘法没关系,可以用移位或者查表.

网友F:
LS有没有算过,如果MCU在复位时候一直为高或一直为低的时候,LED的电流会是什么样子呀。
表面上看挺有技术含量。呵。。。
如果MCU上电的时候一直为高,电路除参数上的问题,可以保证LED不会被烧毁。如果MCU上电期间是低的话,那么会意味着LED很有可能功率烧毁(当然你的电路有一个100R的限流。真想不出来这个值是怎么来,如果用限流电阻的话,那电路就不用那么麻烦了,一颗电阻限流,一颗MOS/NPN做开关就行了)。

网友O:
高手果然很多

楼主(2011-10-29):
问题已经解决,还是用LED调光芯片外加MOS解决的,整版覆铜,干扰减小很多,感谢各位的回复,学不少知识!谢谢了!

网友P(2012-06-29):
搞的小题大作了,不过还是学习了,气氛很好!

网友Q(2013-01-27):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还是用LED调光芯片外加MOS解决的,整版覆铜,干扰减小很多,感谢各位的回复,学不少知识!谢 ...

你好,请问我用光耦+双向可控硅的方式输出PWM波对LED球泡进行调光,无论PWM频率怎么变,LED都是闪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N:
不是有专业的LED驱动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