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00差分能用?

楼主(2011-09-05):
讨教有关 NUC100 芯片差分问题:为何把一对差分输入脚连一起结果不是0? 数据在 8-14之间不停跳动,难道失调如此大?

网友A:
差分信号连载一起是什么逻辑,楼主说一下

楼主:
就是把 差分配对的两个输入引脚短接  用AVR测试结果稳定为0   就算是失调电压那也应该是稳定值撒   怎么会那么大跳动?

网友B:
很正常!

两者实现原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