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

楼主(2011-09-05):
如图所示为三极管直流放大电路,用此电路测量三极管8550,9015的Icm,Pcm。

(1)测量 Icm:Rb=3.3k,Rc=1ohm,Ub=5.6V,Uc可调节,测量时在Uc和Rc之间接电流表,调节Uc,并观察电流表读数,直到Ic不能增大为止,此时的Ic即为Icm

(2)测量Pcm:Rb=10,Rc=200,Ub=5.6V,Uc可调节,测量时在Uc和Rc之间接电流表,调节Uc,同时用万用表测量Uce,随着Uc的增大,Uce和Ic也增大,当Ic激增时,此时的Uce和前一时刻的Ic的乘积即为Pcm。
  请问,我的试验有没有问题?

网友A:
需要测吗,直接看规格书不就得了。
而且你这Icm\Pcm的测试方法也不对。

网友B:
不懂啊不懂

网友C:
最好你先看看书上的原理,再计算

网友D:
“请问,我的试验有没有问题?”
必烧管子无疑。
Icm和Pcm两个参数,不必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