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接外部有源钟振的问题.

楼主(2011-09-05):
由于板子上已经用到了8MHz有源钟振.所以STM32F100C8就直接通过10电阻将它接入到OSC_IN上了.
开始时运行正常,运行一个上午后,不行了. 调试查看HSE失效了.
RCC部分程序如下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此处完蛋了.
  {......
  查看HSEStartUpStatus=ERROR

将上面程序中的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改成              RCC_HSEConfig(RCC_HSE_Bypass); 后问题依旧存在.

请教高人,这是怎么回事?是程序哪里错了,还是这片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