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知道这种插头的信号?

楼主(2011-09-05):
有谁知道这种插头国产的是什么型号,哪家公司在生产?

网友A:
看不清楚。
有点象DB25或DB37

网友B:
看你用哪了,如果用的是某种工业标准当然是按标准定义信号了。如果是非标就是自己定义了。

网友C:
人家要型号。

网友D:
跑趟电子市场不就知道了

网友E:
那个什么什么921又开始满嘴跑火车了。
这玩意叫“Centronics connector”。

网友F:
那天有空去电子市场就知道了。

网友G:
是不是50PIN(25pin*2)的?如果是,这是57系列的,CN50  用来做SCSI设备连接的, 也用在仪器上做数据连接的,刚好我最近买了几个。
如果不是50pin的,就可能是GPIB的接口。

你说的是对的。现在在做得这家公司,什么事都要经过采购,所以很烦的,不过快转会了。

楼主(2012-12-17):
8楼是对的。就是57系列。

网友H:
57(CN)-180度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