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数字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1-09-05):
我手上有一个数字触摸屏,有3行4列共12个触摸键,用单片机按矩阵键盘扫描驱动该触摸屏,触摸该键时在液晶上显示该键值。但触摸时只有1#,8#,12#区有反应显示键值,触摸其他区无反应。请问该类触摸屏是否是按矩阵键盘驱动的呢。量了下触摸每个区的电阻值,随触摸时间及压力不同,阻值在100-1K多变化,该类触摸屏导通阻值一般是多少呢

等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