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2007 layout画线的问题?

楼主(2011-09-05):
小弟在一边学PADS2007,一边在画图,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在PADS2007 layout中,如果将同一走线用走线的方式一条一条的加粗了?就如图中D4和L45的连线如何加粗了?还有如图中箭头指的那个红色的方框是什么问题产生了,如何解决了?

网友A:
第二个问题:那个东西没事的.不用管他.是正常现象.
第一个问题不太清楚你说的.但是有一个快捷键:w**(**表示你要画线的精细)

网友B:
1、可以设置某个网络的走线粗细,也可以在走线时,打入“W”再输入线宽
2、那是代表走线“断”了,那条走线在处理的时候是作为两段的,。解决办法,再重新走一次
----本人学的也不精

网友A:
1、可以设置某个网络的走线粗细,也可以在走线时,打入“W”再输入线宽
2、那是代表走线“断”了,那条走线在处理的时候是作为两段的,。解决办法,再重新走一次
----本人学的也不精 ...
引用 网友B:

<<那是代表走线“断”了>>,表述不准确或是是错误.
<<那条走线在处理的时候是作为两段的,>> 靠谱。
<<解决办法,再重新走一次>>也靠谱,但未必能够解决,可以要多次重复再重复.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管.

网友C:
1. 一般走线宽度是规则设置中的默认值,开始走线后可以用无模式命令“w线宽”来设置当前走线宽度。已经走好的线可以选中pin pair或net,再Ctrl+Q输入线宽值。
2. 这个框经常会在线的顶头出现,直线中间的框说明线是分成两截的,用无模式命令“o”进入外框模式可以清楚的看出。如果这个方框出现在线的转弯处,完全可以不管,像图中在线的中间,可以点击该框,会高亮整段线,再按delete,方框就移到线的顶头了,两截就变成整段线了。

网友D:
,表述不准确或是是错误.
靠谱。
也靠谱,但未必能够解决,可以要多次重复再重复.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管.
引用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