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11中如何画镜像元件

楼主(2011-09-05):
multisim 11中画差分放大电路时,右边镜像部分的BJT怎么画的?我用旋转也搞不对,如何才能把镜像部分的BJT画出来???

网友A:
选中之后,右键单击,选择 Flip  Horizontal

网友B:
嗯,我记得好像 ALT+X也可以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不是就是CTRL+X     加Y就是Y镜像

网友C(2011-11-07):
还没把软件装好  呜....

网友D(2013-08-09):
引用 网友B:
嗯,我记得好像 ALT+X也可以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不是就是CTRL+X     加Y就是Y镜像

CTRL+X明显是剪切。。。

网友E(2014-03-15):
ALT+X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