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一个费解之处!!!

楼主(2011-09-05):
移植好了,系统节拍定义了10MS。如果不跑UCOSII或者跑UCOSII但不建立任何任

务,发现定时器很准的,恰恰10MS中断一次,1分钟中断6000次,但是只要建立7,8

个任务,任务里还有一些开关中断的操作(时间都很短),发现定时器跑的反而快

了!!!

我这样想的,任务里有开关中断的操作,定时器应该受到影响而跑的慢一些。怎么反而跑的快一下,真费解。。。。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关中断会影响系统的实时性,如果时钟节拍为10ms的话,那么1s内定时器中断要少于600次

网友B:
我估计是软件测试的方法问题.
由于 ucOS 使用定时器作为时间调度的触发源. 另外任务切换时也会触发调度.
如果软件监控的是调度次数的话, 因为调度次数因为多于定时中断的次数而导致测试到的数值增加了.
楼主再分析一下你的代码

楼主(2011-11-17):
后来发现了是移植问题,一个重要的寄存器------单片机状态寄存器保护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