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AP时间超长,如和解决?

楼主(2011-09-05):
采用XILINX的SPATARN-6的XC6XSL150-3csg484I,在IMPLEMENT工程中,MAP时间需要1小时左右,其中用资源约50%,本程序在SPATARN-3A DSP3400上的时间仅仅20分钟全部结束,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2,SPATARN-6的XC6XSL150-3csg484I在硬件设计时是不是可以用BPI模式,可否用XILINX的并行platfrom xcf32p 作为并行芯片?

十分感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S3这么威武啊.
lz的工程是不是DSP用的很多呢?

网友B:
LZ用的是哪个版本的ISE? ISE12.4以上比较好

网友C:
用的是12.3,dsp是用的比较多,但这是map时间长的原因吗?

网友C:
:Pack:2574 - The F7 multiplexer symbol "Mmux__n4116_2_f7_0" and its I1
   input driver "GND_1_o_addrb_M[8]_mux_441_OUT<1>1" were implemented
   suboptimally in the same slice component. The function generator could not be
   placed directly driving the F7 multiplexer. The design will exhibit
   suboptimal timing.
WARNING:Pack:2574 - The F7 multiplexer symbol "Mmux__n4116_2_f7_1" and its I1
   input driver "GND_1_o_addrb_M[8]_mux_441_OUT<2>1" were implemented
   suboptimally in the same slice component. The function generator could not be
   placed directly driving the F7 multiplexer. The design will exhibit
   suboptimal timing.
WARNING:Pack:2574 - The F7 multiplexer symbol "Mmux__n4116_2_f7_2" and its I1
   input driver "GND_1_o_addrb_M[8]_mux_441_OUT<3>1" were implemented
   suboptimally in the same slice component. The function generator could not be
   placed directly driving the F7 multiplexer. The design will exhibit
   suboptimal timing.
WARNING:Pack:2574 - The F7 multiplexer symbol "Mmux__n4116_2_f7_3" and its I1
   input driver "Mmux__n4116_1041" were implemented suboptimally in the same
   slice component. The function generator could not be placed directly driving
   the F7 multiplexer. The design will exhibit suboptimal timing.
WARNING:Pack:2574 - The F7 multiplexer symbol "Mmux__n4116_2_f7_4" and its I1
   input driver "Mmux__n4116_1051" were implemented suboptimally in the same
   slice component. The function generator could not be placed directly driving
   the F7 multiplexer. The design will exhibit suboptimal timing.
WARNING:Pack:2574 - The F7 multiplexer symbol "Mmux__n4116_2_f7_6" and its I1
   input driver "Mmux__n4116_47" were implemented suboptimally in the same slice
   component. The function generator could not be placed directly driving the F7
   multiplexer. The design will exhibit suboptimal timing.
WARNING:Pack:2574 - The F7 multiplexer symbol "Mmux__n4116_2_f7" and its I1
   input driver "GND_1_o_addrb_M[8]_mux_441_OUT<0>1" were implemented
   suboptimally in the same slice component. The function generator could not be
   placed directly driving the F7 multiplexer. The design will exhibit
   suboptimal timing.
MAP时间太长与这些警告有没有关系!

网友D:
不太明白呢,等结果。

网友E(2011-10-08):
这个帖子太悲剧了 沉得太快了

网友A:
加内存
买高配置的机器
用最新的ISE (12.4/13.1/13.2)

网友F:
.. 连续回两贴真的成了趋势?

网友A:
哈哈,好像真如此

网友G:
没用过。留个印,看以后能不能碰上。

网友H:
分析一下资源的使用情况,如果有某一类资源过度,比如Dsp占用了90%之类的情况,经常会有这个情况发生。要是这样的话,用区域约束一下,把DSP占用多的模块约束一下,MAP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小

网友I:
1. 如果电脑本身和配置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先用13.2来试试看,是否会有明显改善。

2.
6SLX150是可以用Master BPI模式的
BPI Flash有2种选择,
一种是XCF32P+XCF08P,因为一片XCF32P是不够的,因为6SLX150的bitstream有33,761,696bits,XCF32P只有32Mbit。

另一种方式是用单片的Micron (Numonyx) J3,可以参考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sw_manuals/xilinx13_1/pim_r_supported_spi_bpi_proms.htm

网友H:
关于配置上,多说一句,可以用一片XCF32P解决问题,但是需要把bit流压缩。
个人建议,直接换一个大一点容量的nor flash就行啦,不要用XCF32P了

网友H:
关于map的时间过长,碰到一种情况就是由时钟引起的,

网友J:
建议查看综合后报告,看lut/reg/dsp资源占用情况;如果资源没有问题,建议先把软件升到13.2.

网友A:
资源太多的话map时间肯定会长

网友A:
lz的问题在于换了一个device之后map的时间变化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