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用电器设备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1-09-05):
一般在我们的家庭用电中,是从外面引入2根线,一根是我们俗称的火线,另一根是零线,通常我们只用这2根线,但是要规范的话我们还会引入一根埋在大地的地线,对吧?按照规范接的话,我们会把零线和地线短接之后再和火线一起接入电器设备,还会把机壳与零线和地线短接的那一端短接。如下图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41342258/QQ/WinTemp/RichOle/TSKQO@EXKNU0K3)D(S8QCRS.jpg我不肯定这样连接是不是规范的,如果不对请各位指正。对于这个图我是这样分析的:这样连接的话可以防止火线零线短路造成的触电,因为我认为他们一短路电流会流入大地而不会留过我们人体,因为相对于机壳到大地的电阻我们人体的电阻远远大的多,所以基本电流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不知道我这样分析的对不对,如果不对请指正!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我们会把零线和地线短接之后再和火线一起接入电器设备”

既然有地线了就是三线独立走线,不可将零线和地线短路。单相电源插座有两类,其一是三眼(有地线),适合较大的或铁壳的电器;其二是二眼的,适合小型且塑壳电器。

网友B:
“我们会把零线和地线短接之后再和火线一起接入电器设备,还会把机壳与零线和地线短接的那一端短接。”
“我不肯定这样连接是不是规范的”
绝对是不规范的。

网友C:
2# HWM 哪地线和零线的点位相同,直接和技术外壳相连的目的,是像LZ所说的使漏电时电流直接流到大地上去这样吧?

网友A:
to 4L:

“哪地线和零线的点位相同”

不同。

有在“家门口”地零相连然后再分开走的,但这不是“家用”的做法,且还需分开。

楼主:
现在先不讨论这样连接规不规范,对于实际情况是,我们大部分搞装修的他们真就这么接了,为了是减少成本,因为毕竟要独立的引出3根线会增加成本。再说他这样做我觉得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危害,对吧?要不是的话,请您指正。。。

网友D:
真这么接你可以直接去法院控告他们,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