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场效应管 分立放大电路 在什么领域用

楼主(2011-09-05):
现在做个放大电路感觉全用运放了,而且做一段时间感觉就是在选运放没什么技术含量,觉得分立器件的放大电路挺有意思,但是三极管 场效应管 分立放大电路 在什么领域能用到呢(除了大功率) 高手能给解释解释么

网友A:
电机控制

音频放大

网友B:
什么领域都有

楼主:
还是以功放为主啊

楼主:
能具体点儿么 比如 电机控制主要是那些方面

网友A:
直流电机的H桥
步进电机的开关阵列

都是起到功率开关的作用

功放的话 就是 组成各种放大电路了

如果你对运放很了解的话 你可以试试自己用分立件搭一个运放

网友C:
主要是音频,无线电.

楼主:
对于音频为什么不能用运放来代替呢?频率、噪声 成本 还是其他呢? 有没有这些放大电路都做过的来总结一下优缺点呢,最好是能举例说明!

网友D:
现在好像能用集成的尽量有集成,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分立元器件

网友E:
我觉得了解了分立元件的设计方法,再来研究集成电路就会简单了,就会知道运放外围电路该怎么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