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2011-09-05):
项目背景:用于蓄电池内阻检测,需要瞬间(2到3秒钟)的40A到60A的直流大电流。放电负载采用康铜丝,采用MOS管控制放电回路的通断。现在担心的是,如果程序运行中出现纰漏,导致无法停止放电,如此大电流在半分钟内绝对会着火。

所以,需要检测放电回路的电流,如果超过5S以上有10A以上电流,就自动断开放电回路。

请问?如何处理?

也不知道我是否表达清楚了,对于我得表达有任何疑问,请留言,或者加QQ250831102联系

网友A:
MCU输出方波信号,经电容耦合为交流信号,再经过整流控制蓄电池放电回路,这个方波信号一定要在主程序中定时翻转,只要MCU出故障,停止输出方波.放电回路也会被马上切断.
电流检测一定要A/D加I/O口相结合的方式.
过流判断我倒有个非常不错的算法,但是不方便透露,呵呵.

网友B:
类似这种大电流电路,应该有一个简单可靠的过流、过热断路保护,比如过流保护器,选10A的,这样60A过流6倍,6秒可断开,参考这里:http://dydq.365zhanlan.com/2009/03/1236157173119520.html

网友C:
建议楼主查查空气开关资料。
空气开关在过流时可以自动跳掉,而且内部有热继电器和电磁继电器双重机构。
但空气开关设计用于交流,若用于楼主的直流电路,分断电压不要超过几十伏。

楼主:
谢谢大家,2楼还卖关子,呵呵

有没有类似过流断路器这样的保险丝,所谓的延时保险丝

网友C:
5楼:
我在4楼所说,就是你要的“过流断路器”。

网友D:
国外20年前淘汰的技术,放弃吧,研究研究电池内阻表,用交流测的。

网友E:
呵呵,好像都是交流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