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推挽电路

楼主:
输入的是4 -8V的正弦波,怎么理解运放的负反馈 ? R336和R47的2脚连在一起有什么作用 ?

网友A(2011-09-05):
先考虑一下:
两支电阻串联,仍是一支电阻。
两个放大器级联(即第一个放大器的输出作为第二个放大器的输入)后是什么?
仍是一个放大器。
图中,运放是一个放大器。其输出端就是TR2和TR4组成的放大器的输入端。故从运放同相输入端到R336与R337联接处仍是一个放大器(第二级电压增益为1)。
那么R13就是一般运放的反馈电阻。只不过不是从第一级放大器(即运放)输出端反馈,而是从第二级输出端反馈,即从两个放大器联起来构成的放大器输出端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的回答,请问下这个负反馈是否能消除交越失真的 ? 因为在推挽三极管未开通前,运放还是有反馈回去的 ,等于运放输出经过一个电阻的信号和推挽输出信号叠加在一起了?

网友B:
搞不懂这电路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C:
mark  等下文  这句没理解

那么R13就是一般运放的反馈电阻。只不过不是从第一级放大器(即运放)输出端反馈,而是从第二级输出端反馈,即从两个放大器联起来构成的放大器输出端反馈。

网友A:
3楼:
这样接,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后一级放大器的失真。若R13的2端不是与R47的2端联接而是与R47的1端联接,那么反馈环仅包括运放自身而不包括后面Tr2和Tr4构成的放大电路,这样Tr2和Tr4这部分产生的失真不能减少。
现在R13的2端接在R47的2端,Tr2和Tr4包括在反馈环内,其产生的失真也将减少。由于运放的增益很高,所以反馈量相当大,减少失真的程度也相当强。
Tr2和Tr4工作于大信号状态,产生失真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整个放大电路的失真主要是Tr2Tr4产生的。

“等于运放输出经过一个电阻的信号和推挽输出信号叠加在一起了?”
不是。运放输出经R320和R323施加在Tr2和Tr4,是后级的输入信号。

网友D:
R47的作用很大。
后级三极管只是跟随和过流保护。
当负载很轻的时候,三极管电路相当于开路,不起作用。
当负载变重,R47上的压降变大,三极管开始导通。
这样会减少交越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把运放和推挽电路合在一起,确实如老师所说是减少非线性失真,稳定输出的作用,但有两个问题还是不明白
1  这个100R的电阻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去掉也能起稳定输出的作用
2  因为输入的是4 -8V正弦波,推挽是单端供电,PNP三极管在工作中是否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