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程序控制器”的问答

楼主(2011-09-05):
关于“定时程序控制器”的问答
“定时程序控制器”是一种新型的通用型设备控制器,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设备的自动化控制。具有多路开关量输入和多路开关量输出控制端,多行程序控制,能够方便地迅速实现设备控制。采用表格设置方式快速实现所需的定时和程序控制功能,无需编程,简单易用,非常适合不熟悉编程的人员使用。
1、问:定时程序控制器(TPC)与可编程控制器(PLC)一样吗?有什么区别?
答:不一样。主要在于定时程序控制器(TPC)采用表格设置方式进行功能设置实现定时及程序控制;可编程控制器(PLC)必须采用编程或梯形图方式实现所需功能。前者用于简单的设备自动化控制,方便快捷,适合不熟悉编程的人员使用,后者功能强大,适用于比较复杂的工业控制,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去实现。
2、问:定时程序控制器具有哪些主要功能?
答:具有定时控制、程序控制、输入控制、输出控制、单行程序控制、多行程序控制、多个设置功能独立运行,启动控制、停止控制、开关量输入控制、逻辑电平控制、传感器控制等众多实用的功能。
3、问:定时程序控制器可以实现哪些主要控制?
答:通过设置能够实现:程序控制定时器、顺序定时控制、 逻辑控制、点动继电器、锁存继电器、点动开关、软启动开关、自锁开关、延时开关等功能。
4、问:定时程序控制器的主要应用领域?
答:各行业设备及工业自动化控制。例如:机械自动化控制、服装机械控制、纺织机械控制、食品机械控制、电器控制、家电控制、机械手、灯光控制、节能控制、交通控制、喷泉控制、注塑机控制、电机控制、大中小学科普及应用等自动化控制普及领域。
5、问:定时程序控制器外形尺寸及固定方式?
答:外壳尺寸:145mmX90mmX40mm,采用导轨固定卡槽或4个固定螺钉固定两种方式。
6、问:定时程序控制器对电源的要求?
答:定时程序控制器的供电电压是直流24V8路输出满载的情况下电流约为2A。建议使用开关24V/2A的开关式稳压电源。
7、问:定时程序控制器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主要特点:

、表格设置、无需编程,人人都会使用。

、操作便捷、简单实用,易于普及推广应用。

、提供为用户编制专用程序的服务。

、安装方便,具有安装固定孔和导轨固定两种方式。

、多路I/O输入输出,基本型8路输入/8路输出。

、具有可设置的程控定时器和程序控制器功能。

、面向工控普及应用领域。

8、问:定时程序控制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答: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1、输入输出路数:TPC8-8TD8路输入/8路输出
      2、光电隔离:全部输入和输出光电隔离
      3、供电电源:直流24V/2A
      4、输出电压:24V集电极开路输出,负载接于+24V与输出端之间
      5、输出电流:每路输出电流300mA
      6、输入电压:0-24V范围内的开关量信号
      7、输入逻辑:低电平有效;或开关对地闭合有效
      8、设置行数:功能设置60行数据(程序)
      9、下载接口:RS-232串行接口或USB接口
      10、外壳尺寸:145mmX90mmX40mm
9、问:定时程序控制器有哪几类主要用途?
答:主要有下列几类用途:
1、自动化学习入门:无需编程,轻松步入自动化领域。
2、试验、课题开发工具:通过设置,快速实现试验、课题所需控制功能。随时、反复变换所需功能,瞬间实现新的应用功能。

、毕业设计的捷径:轻而易举搞定毕业设计,可以对广泛的生产实际中的设备进行控制,具有省时、省事、省心、实用、实际、实惠的特点。

、自动化行业就业:迅速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及控制手段,就业后仍可应用于工作中的控制工程及产品研发中。

5、自动化控制:通用性强,面向工控普及领域,不会编程不用愁,设备控制不需专业技术。
10、问:定时程序控制器能够直接控制气缸的电磁阀吗?对电磁阀有什么要求?
答:定时程序控制器可以直接控制24V气缸电磁阀,能够方便地实现气动控制和液压控制。将电磁阀直接接线到本机的输出端,即可执行设置的功能实现气缸的控制。要求电磁阀为24V供电,≤7瓦或者电流小于0.3A(300毫安)。
11、问:定时程序控制器可以输入哪些控制信号?
答:定时程序控制器输入端可以接受各种开关量信号,每个输入端都可以根据需要直接连接各种开关及逻辑电平信号。例如:启动开关、停止开关、限位开关、安全开关、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磁开关及开关量传感器等开关量信号。开关量信号可以连接在输入端与地线之间,输入端默认为接地有效或低电平有效。

楼主:
12、问:定时程序控制器能够控制哪些电器负载?

答:定时程序控制器可以直接驱动和控制24V/0.3A(300毫安)或者≤7瓦的电器负载,例如:气缸电磁阀、继电器、指示灯、报警器等。通过继电器及接触器可以驱动更大的电器负载,例如:电机、电热器等。

13、问:定时程序控制器的定时时间范围?

答:定时程序控制器的每行功能数据(程序)以及每路输出都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设定,定时的设定范围在50毫秒——24小时之间,也可以设置为无限定时(连续工作)时间。

14、问:定时程序控制器有无循环功能?

       答:定时程序控制器有行内循环及行间循环两种循环功能。

1、行内循环:是通过设置本行的延时定时及输出定时实现本行的循环,设定的循环次数范围在1——65535次之间,也可以设置为无限循环。例如:设置延时定时为1秒及输出定时为3秒,循环次数为20次,有Y2输出,工作后Y2的输出则停止1秒输出3秒,循环(重复)输出20次。

2、行间循环:是通过设置程序行的转移使程序在程序行之间循环,例如:有3个电磁阀分别工作1秒、3秒和5秒,然后重复工作。可以设置3行数据分别由Y1、Y2、和Y3控制3个电磁阀,最后一行的电磁阀工作结束后转移到第一行继续工作,以此实现程序行间的循环工作。

15、问:为什么定时程序控制器设置简便快捷?

       答:定时程序控制器使用一个功能设置表进行功能设置,功能设置一目了然。他是一个便捷的设置工具,而不是一个需要编程的软ruan件),功能的设置只需用鼠标点击相关功能选项以及填写定时数据,即可实现所需的控制功能。

16、问:定时程序控制器需要设置哪些功能数据?

       答:定时程序控制器使用表格式功能设置表设置所需的功能,以具有8路输入和8路输出型号为TPC8-8TD的控制器为例:需要设置的数据有主要:选择输入端、选择输出端、设置定时时间、设置下执行的行号。

17、问:定时程序控制器适合哪些场合使用?

       答:定时程序控制器适合作为不十分复杂的设备自动化控制场合,例如:设备更新改造、新产品研发、机电产品配套控制。

18、问:定时程序控制器下载后的数据能够保存多久?

       答:下载到定时程序控制器中的数据可以长期保存,大约可以保存10年以上。

19、问:定时程序控制器下载数据后还需要连接电脑吗?

       答:定时程序控制器只需在下载数据时连接电脑,下载到定时程序控制器中的数据可以长期保存,控制器可以独立工作,完全不需要连接电脑,除非重新下载数据时需要连接电脑。

20、问:定时程序控制器应该如何接线?

       答:需要自行配置一台24V的开关稳压电源,定时程序控制器有前后两排接线端子:

1、后面一排是24V电源输入端和多路输出端的端子端。24V电源接在后排端子的EG(电源负极)和24V(电源正极)端子上。

2、输出端是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有效时输出端为低,因此电器负载接在DC+(负载高端)与输出端(负载低端)Y之间。

3、前面一排是多路输入端的端子,输入开关接在输入端X与EG之间,开关导通时输入有效。如果是电平输入(例如:光电开关)需要选择低电平有效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