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中,什么叫做三极管的微导通状态?

楼主(2011-09-05):
以前我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的,以为微导通就是Ube=Uon或者三极管上只通过少量电流的意思,
现在我觉得之前的理解不准确,所谓的微导通应该是直流电(以及调整合适的静态工作点)让三极管导通,其中Ubeq≥Uon,通过的静态电流也无所谓多少,关键是要让动态输入信号进来的时候,三极管就已经导通且工作在放大区,从而达到消除交越失真的目的,不让动态输入信号的大小影响三极管的导通或截止。请问这样理解微导通对吗?

网友A:
“微导通”是指静态时三极管中仅流过很小的电流,三极管已经导通且工作在放大区的边缘附近。
输入信号稍大,就会让“微导通”的三极管进入放大区(一个方向)或截止(另一个方向)。

网友B:
我看“微导通”还是指楼主说的那种状态较好。至于处于截止与导通边缘的状态,似应指“临界导通”状态。

网友C:
静态工作点稍高于截止点,可以达到消除交越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