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LC27L4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1-09-06):
有没可以代换TLC27L4的四运放。

网友A:
四运放有一大堆,不用的应用有不同的要求,能不能用一个运放替换另一个运放,除了看这两个运放的参数外,还要看应用的要求。

网友B:
如2楼所说,参数上接近的四运放很多,但能否直接替换到PCB上还的具体应用,最好就是申请样片测试看看,比如可以试试SGM8524/SGM8534